用过cc2430的请进

楼主(2008-03-12):
我用的cc2430里面的adc不好用,精度差,且不稳定,请问谁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玩了几天可惜没注意这个

网友B:
精度不高是必然的,该芯片又不是为控制类应用设计的

主要用于一般低精度廉价的无线传感器,其精度足够了,凡产品都有各自的市场定位。至于不稳定,就是你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C:
ad

如果不是必要,最好不要开12位,开8位就好了,自己再做算法,对于变化缓慢的ad量,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D(2011-01-05):
我的还可以呀...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
还可以啊 一直用

网友F:
在学zigbee,感觉那个精度还可以,估计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