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430

楼主(2008-03-13):
我在用cc2430里面的ADC作实验时,12bit的分辨率,1。25V参考电压,输入0.956V ,用Dout/4095*1.25这个算式作转换,结果是0.6339,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而用它里面的一个特殊模式,就是输入也是参考电压时,输出时1.24969,这个误差又还能接受,我真知道要不要用里面的ADC。要不就外接

网友A:
必须特别注意电源和参考源的品质

这不但与电路设计有关还与PCB设计有关,仔细看器件手册中的有关说明,这一步是绕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