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个简易的电话机电源滤波器,谁能帮我算算参数

楼主(2008-03-13):
我想设计一个简易的电话机电源滤波器,谁能帮我算算参数?
用 LC行不行?,300Hz- 衰减 40db

网友A:
电话机的电源一般来自电话线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滤波器

    即使需要外置电源的电话终端设备也同样。至于滤波器设计还要看是带通、低通还是高通了,300Hz左右用LC的话,L值可不是个小数目,应该用有源滤波器,不过有源滤波器又不是用于电源的,而是主要用于信号通路的,所以楼主的问题实在是莫名其妙,应该是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解有误所致。

网友B:
串入恒流源,再并联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