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低频发射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8-03-17):
  最近做一个射频类的电路,用U2270B。可是在发射和接收线圈端,无法识别卡的信息。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先要确认是否有发射

然后再确认读卡程序是否有问题,不过对初学者而言,初级错误很常见,包括用错元件、焊接有误等等,要注意排查。

网友B:
测一下频率

线圈两端无信息的话可能是频率偏离太离普了.以至于IC卡内部谐振电路严重失谐.

网友C:
125K 的RFID 说不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D:
U2270B

U2270B是很老的东西了  要是你还出问题给我消息 我单独给你电路和程序
如果你想有别的方法去实现电路,比如比较器等.我可以给你讲解原理

网友D:
U2270B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