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用弹簧来替代433.92M的螺旋天线

楼主(2008-03-18):
搞这个标题,肯定被人鄙视。

背景:(既然要说,就说个透彻)

1.现在我们正在搞TPMS的产品,内置的,原先打样了一些螺旋天线,测试结果小车还行,大车不算理想。
2.主管现在说原先打样的螺旋天线单价太贵,决定用普通弹簧取代(外型、尺寸、材料和打样的天线一模一样),以降低成本
3.我本人不懂射频,但是领导安排我去联系,

个人看法:(心里没底,非常犹豫这样的路对不对)

1.左面:天线有啥,不就个圈么,长相也象弹簧,按照原先天线厂的结构设计照猫画虎,肯定差不了多少!
2.右面:如果随便搞个弹簧就能当天线,那么还要天线厂干什么(全改弹簧厂算了),天线加工不会是那么简单滴!

求版主和各位给个看法,欢迎天线厂的达人来这里强烈鄙视!(让鄙视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A:
天线不在于加工又多难,而是在于设计、计算

不过也不是很难啊

网友B:
天线设计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国内多数天线厂其实跟弹簧厂差不多,根本不懂天线设计,只是抄而已,但即使看起来像弹簧的螺旋天线其实也很有讲究,阻抗、驻波比、增益等等参数根本不是随便一根弹簧就能解决的,对专业人员是不难,但对外行包括那些跟弹簧厂差不多的天线厂而言就完全是瞎猫企图碰上死耗子了。
    多数情况下,随便拿一根导线或弹簧什么的做天线也不是不行,效果差点而已,能接受自然无所谓,接受不了,楼主的办法和买彩票没有什么区别,能不能中奖和中什么奖那就是命了。

网友C:
既然领导安排搞

那就搞吧,哈哈
确实不是什么难事,招个天线专业的小硕也很容易,现在都便宜了。
天线就是弹簧,弹簧不一定是天线啊
记得以前有家搞TPMS的,让我帮做几个螺旋天线,做了又不买,嫌贵了。
国货就是这么个搞法,我还是面对现实吧。

网友D:
天线就是弹簧,弹簧不一定是天线啊!

支持!
一般情况下都是随便拿一根导线或弹簧什么的做天线
除非有高要求的,高增益的,

楼主:
经大家这么一说,心里更没底了

to chunyang,买彩票中奖一样的,我觉得太玄了。(感觉chunyang暗示我一个信息:找天线厂打样,也不敢保证他们给我的天线是经严格设计后的天线,没准他们给我的是个彻彻底底的弹簧)

to 冬瓜,不管啥学历,我们这里是强的找不到,弱的拿耙捞(就像我这样的^_^),国货就是这么个搞法,我还是面对现实吧。

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正确的办法是,找正规的设计厂家,按照结构要求设计出天线,找弹簧厂打样后再送到天线设计厂家测性能和参数,
如果不行,再返回弹簧厂重新打样(中间过程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行,那么做一批弹簧小批量生产一些产品,小批量通过后正式量产。

依据目前的情况,我还是试下手气吧,
非常想问个问题,弹簧来了,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评价这些“弹簧”天线参数的一致性如何?(相同的结构和材质做出来,在性能上会不会偏差好大?)

网友C:
你还是直接做吧

你对chunyang的话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E:
瞎子摸象法

前提是有信号发生器+频谱仪

信号发生器置433.92M, 拿别人的样品插上去做个发射机

频谱仪输入端接弹簧,一点点的剪短,找到频谱仪信号最强处,弹簧天线就差不多了,最后测一下驻波比,驻波表比较便宜,也可在网上搜图纸自制一个.

网友C:
呵呵

蚁力神
你那种搞法没准就搞个轴向辐射的螺旋天线来了,哈哈。人家可要的是法向螺旋天线

频谱仪输入端接弹簧

这种搞法也是不对的,都不知道是啥进入的频谱仪了,应该间隔半个波长以上,用同一天线测各个不同方向的功率大小来进行对比

楼主:
弹簧已经定了,过两天就到

弹簧已经定了,过两天就到,直径1.6mm的磷铜线绕的,螺旋直径24mm,重量3g,价格嘛,弹簧厂不肯讲,就按照铜单价算吧。

蚁力神的瞎子摸象法,我还是象尝试下,管得他,领导还是要骗骗滴,谁叫他赶鸭子上架,倒腾两下,他还认为你工作卖力,呵呵(做技术的,这绝不是好念头,大家要抵制!)

看了冬瓜的回复,感觉真正要匹配一款好的天线,绝非易事,目前,走一步看一步吧。

附:
“领导,弹簧厂的电话已经打通,他们同意给我们做20个样,”我刚放下电话,就向主管报告实际情况。
“嗯,不错,这件事要跟紧。”领导表情木然。
“这种打样来的天线接收效果不是挺好么,为什么要换弹簧,再说我们这里没有像样的射频工程师,来了弹簧让我咋整!”我一直都有情绪....
“要考虑成本,那东西太贵,”领导表情依然木然。
“如果真的要低成本,干脆加个塑料套,自己扯线绕天线算了。”我很压抑。
“这个想法好!”领导眼睛里冒出了智慧的火花,“小X,这两天你就绕一下,把导线匹配得最好,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
“。。。。。。”我无语。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也算我们的一个开发方向,小X,一定要快啊,下次开会的时候把结果带到会议上。”
“......”默ing,(千万不要在领导面前讲些有创意的话)
“既然自己绕,那我们也可以尝试下买点磷铜自己绕天线,就可以不需要去弹簧厂了,自己配套多好,成本又低。”领导继续沉浸在自己的畅想之中。
小X我灰溜溜的钻进自己的房间,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网友C:
有信号源和频谱

基本上有点经验的RF工程师就可以做事了,嘿嘿
遇到外行领导,有时候确实很无语啊,呵呵

网友B:
自己绕离散性更无法控制

有量的话,买个绕线机,二手的几千块,不过这样的“天线”恐怕还不如一根导线,我对比过很多“天线”,确实不如一根1/4波长的导线……

网友E:
螺旋天线的方向性

10年前玩过对讲机,搞过螺旋天线的设计(准确地说应该是试验+制作)。
螺旋天线是慢波天线中的一种,尺寸可以比半波天线更小,因此在无线通讯器材上经常看到其身影。
螺旋天线的方向性与螺旋直径与波长的比什有很大关系,当比值较小时,其辐身基本以法向不主,属于法向天线。法向天线较为细长,特性与单极不对称天线相仿,具有8字形方向图,频带较窄,由于导线细长,需要用钢质材料,因此一般用作小功率电台的通信天线。
当螺旋减少到2~3圈时,轴向辐射开始加强,减少到1圈时辐射将主要在轴线方向。轴向天线的频带很宽,一般用于雷达、宽频通讯机。
圈数小于1以后,辐射将偏离轴线,表现出半波天线特性。

网友F:
还不如用铜片

网友G:
补课

tpms很有前途啊,  你们公司用的是 ti还是  infineon  还是 ge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H:
你自己做个样品,再扔弹簧厂

网友I:
东瓜说得有道理

楼主:
今天上午,弹簧已经寄到,正在做简单的测试

今天上午,弹簧已经寄到,正在做简单的测试,感觉来的弹簧没有想想的那么差。等测试结束了再拿来给大家看看。

16楼,我没有自己做样品(射频我是一窍不通),只是搞了个老美的tpms天线,照猫画虎直接做的,上次到天线厂打样也就给了张外型结构图纸,这次去弹簧厂打样也是这份结构图纸。

(本人不提倡)用我们部门的话讲:豆腐是豆腐价,肉是肉价,既然产品卖价是豆腐价,那么的卖的产品肯定是“豆腐”,不要要求太高,差不多得了。

网友A:
晕,原来是做豆腐的...

网友J:
呵呵

原则上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天线阻抗不一定是50 75 300.天线增益会低一些.

因为即便是阻抗只有10欧的天线也可以调出很好的驻波比,也可以匹配,只要你有匹配网络.

    但是通用收发IC按照手册上给定的电路,输出阻抗已经给定了,恐怕就是买彩票了,或者达不到它声称的指标.除非你真的懂无线,敢改动他的电路.

网友J:
如果你的天线是金属做的,就不会是豆腐

呵呵

网友K:
直接用气门心,

用网络仪调天线匹配。

网友L:
豆腐是豆腐价,肉是肉价,既然产品卖价是豆腐价,那么的卖的产品肯定是“豆腐”,不要要求太高,差不多得了。
这话太经典了。。对比现状,真的很无奈。
谁推动的?消费者!
最终损害的是谁呢?商家永远是有利可图的,损害的恰恰都是消费者自己,很多时候消费者自己在害自己,可怕的价值取向。

网友M:
管他呢。试试就试试。

楼主:
测了这久,不敢说弹簧不行

这两天忙,这么晚回帖,^_^

1.弹簧到厂不久,我们这里的射频工程师测了下弹簧,“¥#&%×(×……,小6个db,……¥×&……”(莫怪,隔行如隔山,我就听懂一句),

2.我拿自己的射频接收程序作两个天线的对比,
条件:
1.RF接收程序和接收机用同一个,接收到正确数据就往PC抛,
2.发射器硬件电路和软件相同,
3.都放到轮胎里(内置式嘛= =!)
4.拉距10m左右,
综合上面:就一个天线不一样,其他嘛都一样,

测了8个小时,统计下丢包,比起打样的天线,弹簧也不差,

问问大家,这算中个奖么?50块的?

网友N:
呵呵,不计算好,如果在大功率上用

可能会闻到焦味的哦

柱波大影响距离就不说了,有可能损坏发射管

小功率就不说了

网友G:
同意楼上

各位大虾,  能不能整理个螺旋天线的设计文档啊,  造福百姓

网友C:
整理了也是给别人赚钱

替他人做嫁衣
老外设计螺旋天线都没公开设计文档了
老外那么喜欢开源

网友B:
天线设计很复杂,但抄很简单

虽然抄的离散性很大,但只要不是极限应用,也就凑合了,余量的意义就在这里。

网友O:
开源技术才能进步呀,我搞的东东都是开源的,嘿嘿

如果哪一天我在想什么东西不该开源了,估计我的技术也就到尽头了。

网友E:
《无线通讯技术》杂志有公布

90年代初有发表螺旋天线的设计方法,一大堆公式,有心人可去市级的图书馆查看(旧杂志是不外借的),我在97年有复印,现在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C:
这种东西开源一点意义都没有

有些东西开源了还能有更多的人整理,修改,进而进化为全新的东西。
这玩意儿开源了也没几个人和你讨论天线的性能啊,如何改进啊之类的

网友E:
了解一下是有好处的

昨晚已经在箱底找到一点东东,稍后扫描上传

网友D:
我来贡献一份天线设计资料

怎么上传啊
别人的东西公开会不会侵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