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使用6.5m的陶瓷滤波器作fm振荡调频,

楼主(2008-03-18):
能不能使用6.5m的陶瓷滤波器作fm振荡调频
用于电视射频调制的,能免调试,

网友A:
品质因素低,很难振起来

网友B:
不建议这么用,除楼上原因外,频率误差也会比较明显

网友C:
勉强振起来,频率调制不好加

勉强加上调制,频偏太小

网友D:
有资料说一般陶瓷谐振器的频偏可以做到10%.不过在变容管上要串一个电感

楼主:
频率误差也会比较明显

不是吧
1%应该能做到,不会比LC差吧

网友E:
晶振、陶振都不能直接获得大频偏

需要经过专门的处理才行

re:6楼

俺当徒弟时,天天晚上躲在QA试验室通宵玩各种电路的高低温试验,硬是把西勒振荡器从60度到-20度,做到了500个ppm以内,同时还把20ppm的晶振,补到2.5ppm,这些笔记都还在.

网友F:
频偏太小,不够用的。

网友G(2008-10-14):
只作电视伴音信号的调幅和调频发射是可以的

作电视伴音信号的调幅和调频发射是可以的,但是作电视视频信号的的调频是不行的,因为高频信号的频率成份是0-6.5MHZ左右,频偏大于本振频率是不行的。

网友H(2013-11-05):
引用 网友E:
需要经过专门的处理才行re:6楼俺当徒弟时,天天晚上躲在QA试验室通宵玩各种电路的高低温试验,硬是把西勒振 ...

大蚂蚁,求减小晶振频偏的笔记!

网友I:
陶振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温飘,很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