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外围电路的电容及电感是否可以不用0402封装的?

楼主(2008-03-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0603

面积大点而已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更大封装的元件

    但封装越大,分布参数就越明显,EMC品质控制起来就会更麻烦些,所以厂家推荐较小的封装是有道理的。考虑非自动化生产的工艺性兼顾EMC品质,0603是两全的选择。

楼主:
谢 !

这里也有一贴:http://www.edaboard.com/ftopic195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