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集成电路CXA1191S

楼主(2008-03-19):
这里有设计过收音机类似的接收电路的高手吗?请问SONY 的CXA1191S收音机集成电路可以做成接收66.9MHZ的接收机吗?

网友A:
rf

可以,改变本振,可用于接收40----86MHZ电视拌音信号.

楼主:
感谢RF

我在设计的时候是改变第八脚的选频回路到66.9MHZ,改变第十脚本振为77.6MHZ,但是我就是收不到信号,请问RF我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f

CXA1191为AM/FM,是否为AM状态.如在北京我可帮你忙,如在外地,可寄一块小板给我.

网友B:
搞反了,八脚是本振

十脚是选频。

楼主:
图片是局部原理图

以下是局部原理图,8脚本振是77.6MHZ,10脚选频是66.9MHZ,请RF和BG6NW以及各位高手,我这么设计是否有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