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送接收模块问题

楼主(2008-03-20):
无线发送接收,超过一米就接受乱了,为什么,找不出原因来.

网友A:
原因有n个

1,发射模块功率太低  几个微瓦???
2,接收模块灵敏度太低,-30dbm???
3,天线效率太低??
4,编码问题???
5,接收机被噪声干扰??
6,接收机被同频干扰???
7,调制问题??
。
。
。
。
。
。
n,RPWT

网友B:
只能说便宜没好货

网友C:
用什么东西做的啊

网友D:
呵呵

恐怕不是价格问题吧,哈哈哈哈哈.连超再生都能做几十米.

网友C:
等等,来看看结果

低成本ISM频段射频模块,其核心电路采用的是本公司带锁相环(PLL)和零中频技术的RF系列芯片,可工作在315/433/868/915MHZ四个频段,符合FCC和ETSI要求,还提供一个SPI接口,实现由MCU通过软件去设置各种射频参数和其它辅助功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收发系统,可靠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00米以上(空旷距离)。
低成本ISM频段射频模块,其核心电路采用的是本公司带锁相环(PLL)和零中频技术的RF系列芯片,可工作在315/433/868/915MHZ四个频段,符合FCC和ETSI要求,还提供一个SPI接口,实现由MCU通过软件去设置各种射频参数和其它辅助功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收发系统,可靠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00米以上(空旷距离)。

网友D:
哈哈

你仍没有给出温度漂移指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接收应该称为同步接受机.1"932年一个法国人最先提出的.但是这种接收机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实用化".(这别人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以对方的频率为基准来锁频锁相,当双方频率飘移超过信带宽度时,你还能锁得住么?
   你的"可靠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00米以上(空旷距离)。",不是在同一温度下吧? 呵呵

网友E:
发个照片上来

网友C:
我的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