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A2460啊,救命啊!郁闷而死!

楼主(2008-03-21):
大家好!我用PA2460的问题如下,希望得到高人的指点!

      我按照PA2460的数据手册画了个PCB。频率433MHz,输入功率0dBm,稳压电源Vcc供电电压3.5V,VAPC供电1.4V时,PA2460几乎没有输出功率啊?而且输出-40dBm。输入管脚的信号及供电电压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片子的背面已经接到地上了,都是按照PA2460在433M时的手册参数来设计的啊,其中2脚悬空,3.5V供电的电感选的是空心的,其他的电感都是线艺那种表贴的,但不是空心的。我焊接的时候也很小心的。另外,手册上说的Vss=0是哪个管脚?片子上找不到,而且,片子用的过程中没有电流显示。

       希望得到您的指导,万分感谢!QQ82348269

网友A:
连图都没有

神仙都帮不了你
还有,这类玩意儿想抄数据手册来做,和彩票中大奖一个几率

楼主:
datasheet的图

楼上,您好,下面是datasheet的图,请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还有PCB图,希望高手指点

那个A1就是PA2460,下面是输入,上面输出,左面两个片子是开关,希望各个不吝指点,小弟万分感谢啊!

网友B:
你的PCB设计就有严重问题

    高频PCB可不是布通了就完事,还是先仔细理解Datasheet中的有关内容吧,读的不够细。高频电路看似简单,但难在“看不见”的电路和元件上即分布参数的控制,楼上东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1.输入功率不够

2.PCB严格按照数据手册上位置画应该没问题

楼主:
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啊,万分感谢!

谢谢楼上几位高人的指点, 虽然我原来在研究所做微波电路已经三四年了,但没做过PA, 这次感觉按照datasheet的来做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他的匹配电路和433M时的元器件基本已经给出来了,PCB也基本也是按照DATASHEEET的评估板来做的, 比如微带板的选择和微带线的宽度和长度,我感觉即使由于加工精度等问题匹配不好,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误差呀!
另外, 我把输入功率提高到10dBm时,输出基本没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增大几个dB.
现在有个问题我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
1,原理图中2脚悬空,但评估板上留出了一个对地的电感焊盘,我加过一个电感发现没变化;
2,手册上说的Vss=0是哪个管脚?片子上找不到;
3,片子用的过程中没有电流显示。

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啊,万分感谢!

楼主:
调试出来啦!谢谢大家!

衷心地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chunyang,谢谢dzdiy,谢谢冬瓜,原来我买的7块片子都是赝品!!气死我了,前两天和卖器件的老板理论了,结果今天给我拿了2片08年的原装新品,焊上就出结果了,唉...1周竟瞎忙活了!
21IC万岁!

网友B(2008-05-19):
这东西居然也有赝品了

做假货的现在无孔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