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CROWIRE接口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MicroWire总线类似于SPI,但不完全相同

    MicroWire总线是NS设计的一种同步串行总线,由3根线构成,分别为数据出、数据入和同步时钟,具体规范可在NS官方网站或其它网络资源方面搜索到,也可参看采用该总线作为接口的器件手册中的相关部分描述,采用MicroWire接口的EEPROM就不少,看看手册中的读写时序图就该明白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