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两个调制信号同时调制一个载波的情况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多了

电视信号、FM立体声等都是,具体实现方法要看需传输的内容和传输平台的特性等。

网友B:
将两个信号合成一个信号然后再调制

网友C:
蛋蛋说的对

有空研究研究FM立体声的调制

楼主:
多谢多谢

那马上就研究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D:
也就是幅度相位同时调制

也就是幅度、相位同时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