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25):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做输出控制、另外AB分别接上下拉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是发0不发1的

必须靠总线偏置来保证静态下总线逻辑为1。

楼主:
但是我有设备通讯时是能够接收到数据的

网友C: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那是其它节点将总线状态确定了

建议楼主看看任何485接口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这类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D:
感觉有点怪...

网友B:
没什么好怪,分析一下电路即知

楼主:
电路原理应该是对的,

不是是电路保护不够,昨天晚上用一个IO控制R/D,整个485通讯是在面包板上重新焊接的,此时就没有错误数据接收到

网友E:
收发自动转换有问题

3楼说的对,但是靠总线偏置来解决发1的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那个1不是485芯片发出的,而是靠上下拉制造的假1,驱动能力不行,通信距离远或者节点多的话都不行,要么用单片机控制收发方向,要么用真正的485自动转换技术,我可以提供带自动转换技术的485芯片。

楼主:
to chunyang 能解释一下,没有从设备接收到字符是何原因?

我明白这个电路是发零不发1的,在静态时TXD为1,此时使能接收,才可能接收到数据,但是我不明白我的电路不连接从设备,接收到的是那里的字符?是自身发送的被读回么?那起始信号又是那里来的?

网友B:
你应该看看接口芯片的手册

关键的原因是接收态下总线呈高阻态。

网友F:
真正的485自动转换技术? 是什么? 能否透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