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通信时喇叭噪声的消除

楼主(2008-03-25):
请教大家:
SIM300声音输出电路按照资料上的典型电路连接时,噪声和声音都很小,于是接功放,但在接功放后噪声也变大了,请问该如何滤除?滤除哪个频率的噪声呢?
输出电路中已接磁珠、旁路电容等去噪。但是总有吱吱的噪声无法滤除,请问大家如何解决呢?
音频放大电路使用LM386,谢谢。

网友A:
要先转成单端输出再接功放

特别要注意PCB的接地回路设计,软功夫啊。

楼主:
chunyang兄:双端输出和单端输出有什么区别么?

个人认为应该是双端输出好吧,可以抑制共模信号、放大差分信号,但是两种解法我都试了,都是有噪声,我想知道,噪声源在哪里呢?又是哪一个频率的呢?谢谢

网友B:
音频线不要走在放模块的一面

放模块的面模块下面大面积铺铜屏蔽一下

楼主:
谢谢,现在要再次布板

经一老师指点,SIM300电源的旁路电容要用钽电容,要紧挨模块,且不在同一面上。我们在做第二版,,,期望成功,

网友A:
噪声来自分布参数的耦合

这是典型的EMC问题,PCB设计需要改进。

楼主:
正在做第二版

一老师指点,噪声主要在SIM300的载波脉冲输出,第一是布板时要注意屏蔽,第二是电源有很大影响,最好接不同的电源输出,并且老师说了这么一句,一个系统的最大问题其实在于电源设计的是否好,受益!!

楼主(2012-03-13):
N年后,再来看当年的问题,呵呵。
如chunyang、luckyjjjjj所说,就是PCB布板的功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针见血! 一语中的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