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通信地问题

楼主(2008-03-28):
大家都知道485是差分传输,不过以前老师说要求要连通信地,有的人只接AB线,通信1000M@9600,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有的人做通信时,只接AB线时通,才100M@9600就不行,接上地后就没问题了,这是不是共模电压的影响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要接的是参考地,此外还有屏蔽地、保护地的讲究

想深入了解的话,看看本坛老帖和我的Blog,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不过要耐心寻找,不是一次成文的。

网友B:
一定要接地线。

网友C:
现实中,我也遇到过接地反而不行的

条件有限,没能细究原因

网友A:
楼上所及可能是接地环流过大所致

多见于工业现场或开关电源供电的场合,节点间地电位差别过大了。

网友B:
应该是接地没布置好(可能连接地排都没有)

还有,485尽量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D:
地线太长,导致各结点地线的电压不一样

应该是地线太长,导致各结点对地的电压不一样,所以离电源近一些的结点可以用,远一点的结点就不能用了,因为地线的参考电压被抬高了,所以找不到低电平了

网友E:
先看波形,在说问题

这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电路(最好用隔离的),还有所选用的485收发器也会影响你电路的质量,同时,对485总线的保护也很重要,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你设计的485电路上的A、B信号,看看波形怎么样?当然,地线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