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子网内部路由协议问题

楼主(2008-03-30):
各位:
   小弟现在做一项目:需要用软件实现子网内动态智能路由(一般的路由器至少含两个接口是实现不同子网间路由的,此类动态路由协议有IRP,OSPF等).
    而现在项目要求具体是:假设有2台主控设备(负责将网络信息无线发送出去或接收)A,B,而同时有3台智能终端设备C,D,E负责信号的主控设备的接收与本地信息的发送,C,D,E发送信号不同.具体实现如下:若C,D需要同时接收A的数据,或者此时B又要发送数据到 D,如此等等,
小弟想也必须在API中动态建立一个路由表,定时侦听网络设备状态,判断网络个点状态(忙/不忙),在来具体判断怎么发送.请问有做过相关方面的能提点意见,也牢烦各位能帮忙提提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参考zigbee方面的协议

听你说的节点不多,没有必要建立动态的路由表,那样系统开销很大,建议你参考zibgee的协议,节点在开始发送数据的时候,先载波监听空中是否有节点在发送数据,若有的话,则过一段时间再载波监听.没有的话,就发送数据.每个节点都分配一个ID,以辨别接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