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CC102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3-30):
进来在做一个CC1020的通讯,用的基本上都是典型电路。现在的现象是,两个模块同时放在桌面上,发送模块一直开启。用示波器和频率计检测到的接收端DCLK信号比较稳定,但是数据线上一直有杂乱的数据,在程序上使用同步字进行通讯,能够通讯的时候不多。

今天用频谱仪测了一下发射端的输出,发现FSK和GFSK调制的波形差不多,主峰的两侧出现很多梳状的毛刺,基本上间隔在1kHz左右,沿主峰两侧分布,幅度逐渐降低。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对,恳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

硬件的问题主要影响品质,但你的距离很近至少目前应重点检查程序,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感谢斑竹的解答。那频谱上的梳状毛刺是否还需要找原因呢

网友A:
关键是幅值的大小,改进方法主要是在输出回路上

一步步来,先搞好基本通讯,再优化品质。

楼主:
补上频谱图(画得不好,大家见谅)

网友A:
这个是调制在载波上的数据

楼主:
换张清楚的图

为啥CC1020 datasheet上的频谱在峰的两侧那么光滑呢?

网友B:
程序问题

1020我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没加PA硬件基本连接正确的情况下基本就是程序上的问题!
chuangyang的意思是说在扫描带宽拉开以后看到的样子

建议多测试几块排出是否是硬件焊接的原因
接下来你就可以专心去找你软件的毛病拉!

网友C:
不错

貌似还是安捷伦的频谱

楼主:
再接着请教一下

现在基本传输已经做好了,传输距离也还是算满意。但是转用NRZ编码后,使调制信号始终处于f0的状态,输出端的频谱上仍然有间距1.8k的谱线对称分布在f0两侧,并且呈滚降状态。不知道这种算不算寄生调制引起的,还求大虾提供调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