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芯片能用来进行串并转换

楼主(2008-03-30):
单片机与外设通信,外设来的是串行数据,想把它经过串并转后与单片机通信。请问哪些芯片能用来进行串并转换和并串转换?

网友A:
164可能比较适合“串转并”

但是在你的系统里面,用串口(Uart,SPI,I2C……视具体类型而定)直接通信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

速度要求不高,用I/O模拟也可以。

一般都是千方百计减小管脚数目,你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个性!

网友B:
串行数据最好直接送入MCU

有时反而需要将并行数据转成串行送入MCU,这是技术上的趋势。

楼主:
请问chunyang老师

初次接触单片机,有很多不懂。我这里单片机是用来做转发外部来的数据的,想让他们以56kbps的速率通信,不知道这个速率单片机能不能处理的过来,所以想是不是并行输入更好些。请问这里用不用串并转换?

网友B:
当然可以处理得过来,除非你的MCU时钟过低

楼主:
chunyang老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