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奇怪问题,好几天了

楼主(2008-03-31):
现在我有2410+WinCE板子一块、PC、还有一个GPRS猫

同样的串口,同样的软件

板子 <<==>>   PC     很顺利

GPRS  <<==>> PC      很顺利

GPRS <<==>>  板子    没有效果

当我在板子的测试软件上给GPRS发送数据后,没有收到回来的数据,这时候我把串口线拔掉让GPRS和PC连接,就能收到GPRS发来的数据(这些数据本应该是发送到板子的)

网友A:
两个可能的原因

1、连线错误,注意Modem类的定义和终端类的定义不同;
2、波特率误差太大。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板子没有设置好准备接收数据的信号(RTS)吧...

你的GPRS是需要流控制的...要不直接将RTS脚设置为准备好试试...

楼主:
楼上说的差不多

可
EscapeCommFunction (m_hComm, SETDTR);
EscapeCommFunction (m_hComm, SETRTS);

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板子是否是全功能串口了,有这个信号线没?

另外,要注意连线,是要经过交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