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8880可以与C8051F(3V单片机)直连吗?

楼主(2008-03-31):
3V的单片机如何与MT8880连呢,我现在是通过74LVC4245进行数据线的D0到D3进行电平转换,但是该芯片方向需要由单片机控制,到是读写也比较麻烦,还有WR,RD线由于接了其他的3V外部器件,又不能将其拉到5V,(C8051F支持漏级开路时接5V上拉电阻),如果不上拉又不能达不到MT8880的高电平需求,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忘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

每个与MT8880的接口加个4.7K的电阻上拉到5V,C8051的管脚设为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