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经调理板放大后如何传送到1000米远的控

楼主(2008-04-01):
    我们使用的是在一台灌溉机组上,因为新建了个温室,需要把机组挪到新的温室中,但是机组上的肥料EC传感器和酸碱度(PH)传感器测的信号经机组上的调理板放大后,如何传送到1200米之外的控制中心的配电柜的控制板上,并经过上位机进行控制?是不是只能通过485总线或CAN总线的通信方式进行传输?是否有比较简单的方式?

网友A:
转换为电流

楼主:
麻烦楼上能进一步说明,如何能合适地转化为电流么?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听说恒流传输损失是很小的,但是否能进一步具体说明如何转化为电流传输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

具体怎么问论坛的前辈吧。随便拉个chuanyang maychang away 都懂

网友B:
可用电流变送器解决!

电流变送器可以用分离元件来自已搭,具体作法可参考集成电流变送器。所以实际使用时建议采用集成电流变送器,集成电流变送器亦称电流环电流,根据原理可分为电压/电流转换器,亦称电流环发生器,可将输入产器转换成4-20mA电流,典型产器有XTR101,XTR106,XTR115等;另一种属电流/电压转换器,也叫电流环接收器,如RCV420等。我想这两种LZ等用的着。

另外,再补充一点,除了上边可以把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传输外,根据以上距离的要求,还可以转为频率,或者通过采样变成数据再进行传输,都是可行的方案。当然转换成电流是最简单的。

网友C:
1000米没有问题,

打算采用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D:
485或电流环都可以

用无线也可以实现,但楼主的应用不属于无线抄表,合法前提下,只有无线抄表类应用准许这个传输距离。

网友E:
用zigbee或蓝牙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To LUVKYHJ:现在我们这个项目还不着急做,如果需要,我会和你联系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