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电路

楼主(2008-04-04):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发射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射极之间的那个10PF的电容(C4)有何作用?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比如起振条件以及振幅!
再把交流等效电路画一下.
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B:
3*60>=π

网友C:
这是个电容三点式

网友D(2008-10-14):
C4使振荡能够持续

C4是电容三点振荡器的反馈电容,作用是将振荡回路的载频信号正反馈回振荡管的输入端,使振荡能够持续下去。这个电路是共基极电路,你画出等效电路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