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不用中继器,只要调好频点就能相互通信吗

楼主(2008-04-04):
我是刚参加工作,刚到公司技术人员叫我调对讲机和中继器,我有好多不知道
请各位高手帮我多了解一下1谢了

网友A:
对讲机基本上是点对点通信

网友B:
业余对讲机多是点对点通信的,专业的一般都有中继

在点对点通讯时,两个对讲机频率调成同一频率F1就可以了(当然带宽也得一致)。

在有中继的系统上,对讲机的收频率和发频率是不一致的,如收为F1,发为F2,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对讲机是不能直接通话的,需要中继器,中继器一般便宜的可以用两个车台来搭建,一个发送频率写成F1,一个接收频率写成F2,然后用线把其后端的PTT与COR线相连,把RxAud与TxAud相连,GND相连就可以构成一个中继器了。当然,专业的也有直接做在一起的中继器,这样直接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调,我想应从这几个方面专虑:
1>频率规划:对于一些大的行业,如铁路,林业等系统,在使用中继时有标准的可用频率,一般情况下频率之间的关系为F1-F2=10M,也就是收发频差为10M,原因也很简单,以前的模拟集群就是这样定义的;对于小区管理这样的行业,一般只有一个频率,这时另一个频率选一个公用频段就可了。
2>带宽设置:一般有两种,12.5K和25K,多用25K。
3>亚音设置:分为数字和模拟两种,写成一样即可。

明白以上几点,其本就可以开展工作了,当然要能成为高手,这需要年复一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