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连接485通讯线再上电死机现象。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虾,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主控制器通过RS485控制后面几十个从设备,距离在80米左右,发现的问题是这样的:从设备一直上电,主设备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先连接上485总线,然后再给设备上电(设备上电首先会显示LOADING DATA...,然后读取数据完毕之后进入菜单),可是主设备显示LOADING DATA...之后就不变了,一直停留在此处;但是如果不连接485总线给设备上电,每次都ok,此时再连接上485总线也ok。

CPU用的是ARM,485芯片用的是INTERSIL的ISL81487。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点,谢谢先了。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

地电位参考点相差太大,检查电源回路,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接大地试试。

网友B:
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485总线隔离了没有?

网友C:
软件设计增加防意外处理

软件里定时对UART初始化,或者设定接收时间,超时之后重新初始化UART,试试看。

楼主:
没有隔离。

主设备的485芯片的D+D-各接了1个10欧姆的电阻就链接到从设备的D+D-输入端了。
想请教一下,你们在工程上的485电路需要如何加保护。谢谢了。

网友A:
隔离是绕开问题,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去我的Blog看看吧,不少485相关内容,本坛老帖中也有大量相关帖。

网友D:
有意思的问题,关注!

网友E:
485的一个弱点,以前我们也遇见到。

星形网络时,当两个点同时处于(接受或者发送,对不起我忘记了)应该保证只有一个节点处于接收获者发送状态

网友A:
485不能接成星型网络

即使接成星型也与楼上所言无关,任何条件下,接收节点的数量不限,发射则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无论是否星型拓扑均此。

网友B:
楼上怎么说跟隔离没关系呢?

那你说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在主从查询方式下485网络只有一个能做主机,这一点基本的原则人家总该知道吧

网友D:
to chunyang 9楼

不在一根电缆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winloop是高手

    这是电源(市电)开关造成的,隔离是必须的.不隔离只在接地上下工夫很可能使问题更糟.
    你的485芯片没坏已经够侥幸了

网友A:
如果是电源参考点问题,隔离也没用,有时反而掩盖问题

解决问题要先搞清导致问题的原因,然后对证下药。
to 921:不在一根电缆上只要存在电气直连,多发也是不准许的,必然发生电平竞争,而且星型拓扑的最大问题是信号反射干扰严重。如果是多485接口的汇流“星型”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星型,星型拓扑物理上不是一根线,但电气上是并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