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控制器处于悬挂模式或消极错误模式

楼主(2008-04-08):
采用TI TMS320C24x 的DSP实现CAN通讯,如果只有一个节点(CAN控制器)在线,由于它发出的数据得不到应答故而会产生应答错误。但通过访问相关寄存器发现此时该CAN控制器还处于悬挂模式和消极错误模式,我想请问一下这两种模式产生的机理。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不会产生bus off

在CAN规范中有定义的。在错误被动的情况下,如果是应答错误,则错误计数器不累加。

楼主:
错误计数器

开始时是错误主动状态,每次发送错误计数器加8,只到增加到128时,转为错误被动状态,此时错误计数器才不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