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锁相环芯片

楼主(2008-04-10):
    我现在要用锁相环实现倍频电路,要求输出的是输入的10800倍频,其中输入的为频率为工频50Hz,我看了cd74act297,它的分频都是在2的阶数上,有能实现任意倍频的片子吗?
    如果没有,那用什么片子配合cd4046可以实现呢?或是别的办法。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

不难,但用市售的片子恐怕难以搞定。

你要输出的频率只有0.54MHz,那是相当的不高。用fpga设计个全数字锁相环或数模混合锁相环就搞定了。(如果不用数字的话可能还是不太好搞,因为你的参考频率太低了。)

楼主:
感谢信

谢谢二楼朋友的意见,在这里深表谢意。

楼主:
请指导下

2楼的朋友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向你仔细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