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 模块电源和地引脚短接

楼主(2008-04-11):
我买了一个tc35i的试验板,tc35i的供电是使用的lm2941.在一次测电压的过程中,不小心把lm2941的输入和输出短接了一下,也就是直接给tc35i的供电加了12v的电源,之后把tc35i拆下来发现tc35i的电源和地连通了,我觉得可能是tc35i模块坏了,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tc35i模块还能修么?或者只能买新的,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A:
如此损害修复的机会很小,除非你对模块的设计非常精通

网友B:
给你的供货商试试

网友C:
功率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烧了
不排除其它也坏掉

网友D(2012-08-20):
估计是挂了

网友E:
有没多少钱 你换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