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频头FI1256 MK2的VT引脚

楼主(2008-04-12):
使用I2C总线配置FI1256MK2的频率(DB1,DB2)时,VT引脚(11脚)的电压会不会跟着变化

即可不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VT引脚(11脚)的电压变化,来(粗)看单片机通过I2C总线对FI1256 MK2所配置的数据变化

网友A:
vt是调谐压控电压,跟随频率变化!!

网友B:
太多年头没有接触TV电路了

    至少在我经常维修TV的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VT引脚是输入而非输出,当年也有I2C控制的高频头,VT引脚的保留是为了兼容传统高频头,也就是说,可以通过VT端的输入电压来调节接收频率,所以楼主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现在的高频头是否有不同在逻辑上也难说,不过从标准的角度讲,不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谢谢!

以前FI1256的VT是输入,现在的FI1256 MK2是输出

数据手册上的方向标的是输出

网友C:
笨,是锁相环的输出,也是本振/调谐电压的输入

可以用万用表监视它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