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tcp异常断开?

楼主(2008-04-12):
一个tcp连接,异常断开,比如拔掉网线等,怎么判别?
除了发送alive包外有没有其他更加好的办法?

网友A:
好象别无它法了

A --- B -x- C --- D
设A与D之间存在TCP链接,而B与C之间线路断掉,在这种情况下,在A或者D,物理层都完好,即无法通过对物理层的探测来确定TCP连接的状态。
发keep-alive是经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