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22通信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4-14):
刚接触422通信。有如下初级问题请教大家。
如下图。管理机要接受N台下位机(N=10-15)的数据,并向每台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
1)用422总线组成这样的网络是否合理?
2) 上位机或下位机都是用单片机或DSP做处理器,其422总线接口芯片是应该选择那一款?
3)我调研了MAXIM的MAX490和intersil公司的26C31,好像都是针对422应用的,不知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
向各位兄弟请教!谢谢

楼主:
图片见下面

图片见下面

网友A:
你这是485的结构

如果不是要求全双工,用485就可以了,接口芯片根据现场环境和节点数进行选择。本坛和我的Blog中有大量485相关信息,不妨翻出来看看。

网友B:
422总线组成这样的网络不合理

建议采用链型网络!
芯片从TI公司选,TI最的最好最大最便宜。

网友C:
485总线也可以的

我觉得你可以用485总线来实现管理机和下位机的通信.
我现在的项目就是用的485来实现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关系的.

网友D:
建议用485

用422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