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红外接口

楼主(2008-04-16):
本人想通过红外来传输口电脑232串口中的数据,也就是一个红外转接口。现在想用一个555来产生38K的信号将TXD中的数据加载进去,,但现在遇到了两个问题:
   (1)5V电源的问题,由于串口并没有提供5V的电源出来,只有一个地信号,,而用一个变压器来自己做个5V的电源的话体积好像很大了,,用起来也不方便,,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2)用什么方法可以较好的防止在发红外数据时,自己的接收管也在接收数据。

网友A:
现在的主板上很多都有红外接口的,你看看说明书

    如果将串口改成红外口,电源可取自USB,防止自收自发只要在物理上遮光隔离即可。当然,如果你的转发器中使用一简单MCU控制的话,可以有更灵活的手段。

楼主:
回chunyang:

我是想做一个直接接上电脑的232串口就能用的,以前看过人家用过一个那样的转发器,那个转发器没有外部电源接进去就直接可以工作了,所以搞不清他电源是怎么来的,,,如果从主板接电源的话好像比较麻烦啊,,通用性也不好了,因为很多主板都没有接出来啊,,

网友A:
不是从主板取电源,而是很多主板上本来就有红外数据接口

上次说的已经非常清楚。即使用串口外挂,上次也建议你用USB供电,哪里来的什么“从主板接电源”,在短距下也可用“串口窃电”法,你见过的应该就是。

网友B:
自己搞个USB的不就得了

楼主:
RES

回去研究下,我是新人很菜的,呵呵 ,,串口窃电应该没问题,但USB供电不会啊,,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下吗?

网友B:
直接USB转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