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ax2606的图看不懂

楼主(2008-04-16):
请问大虾 滑动变阻器 R1是什么作用 啊 ?想不明白 ?
datasheet上也没有说明白 ?
这个电路有点分析不明白,还有左右声道的信号直接加上就可以了吗 ?
就可以发射了啊

网友A:
该芯片是VCO

    R1用来产生一个分压,而分压决定了VCO的输出频率,注意:VCO是什么意思。LR输入和R1的分压合成会导致输出频率在FR1附近随LR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实现调频。

楼主:
f=fo+k*U(t);

那上面 那个电感 又是干啥的啊
电感是 决定中心 频率
哦 我 知道了
f=fo+k*U(t);
然后 fo是由电感来决定了
k是由R1用来产生一个分压产生
但是感觉这也不太对了 ,
k 应该是个固定的东西啊
分压和输入电压 应该组成的是U(t)
那我不分压的话不是也能发射出去 ?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和应用指南

你不用R1的话,输出频率将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