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19):
各位老大:
    请问定义RS485通信协议的时候对于帧头和帧尾有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定义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
    RS485通信要接收一帧数据假如为4个字节,那么是不是进入中断先接收一个字节,跳出中断,再接收下一个字节,再跳出中断?
    谢谢!

网友A:
485是物理层标准,本身不涉及协议

    协议可以自定或兼容其它标准,至于最佳加收流程,要根据整个系统的功能和资源定,中断法可以在中断程序中接收单字节也可以接收所有数据,前者更灵活些。

网友B(2008-12-11):
MODBUS协议

我看很多推荐MODBUS协议的。你可以找来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