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联网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无正文)

网友A:
都可以,标准485芯片是有收发使能的

即使没有或不用,组网不受影响,协议才是决定性的。

楼主:
可是

可是我用MAX490组网时,只把从设备的发送端联接在一起,就不能通讯,接收端接在一起没问题。

网友A:
不能只用490简单并联

主机用490,从机得用491或用独立的485。

网友B:
LZ说的大概是RS422

就是全双工的,如果主机和从机均采用422芯片的话,从机的一定要使用带收发控制的,否则不能通讯,原因:如果没有收发控制,所有芯片发送1,任何一个节点发送0都不能被识别(驱动不了,1对多,能打过吗),所以不能通讯。所以空闲状态时从机应该将发送的线路设置成高阻,以便某个节点发送0能驱动。俺吃了一次亏才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