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串口可不可以实现无线通信?谢谢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交给 春阳

网友B:
问法不妥

    串口本身无法实现无线通讯,需要外置无线通讯电路,要求不高时可用低端OOK电路,追求性能时则用无线IC,串行接口则通过MCU实现,当然,也有大量成品可供选择,自制是否最佳需要综合权衡。至于通讯协议是根据应用的类型和需求决定的,不同应用则可能不同,串**互的一般是应用层协议,下面还有传输层协议和物理层协议。

网友C:
什么叫串口无线通讯啊?

网友D:
用现成的模块

如果量不大的话还是去买现成的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