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全数字锁相环的参数计算:

楼主(2008-04-28):
请教关于全数字锁相环的参数计算: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刚开始学全数字锁相环,不知如何设置参数?
已知我的系统时钟频率Fclk=25.6MHz,输入信号频率在40~60Hz。
在上图中PD:CON_PD由鉴相器(JK触发器)和K计数器(N先于M序列滤波器)构成,
IDCOUNT:CON_IDCOUNT是一个ID线路,
NCOUNT:CON_NCOUNT完成对IDOUT的N分频,最后输出频率F_out.
请问K计数器(N先于M序列滤波器)时钟PDCLK和分频比K,
IDCOUNT:CON_IDCOUNT时钟IDCLK和NCOUNT:CON_NCOUNT的N如何设计计算?

网友A:
买本锁相环的书看看吧,这东西要说复杂还是挺复杂的

既然用到了,好好学一下,靠别人指点的几句很难的全面的了解。
何况在通讯中,锁相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B:
觉得你画图也好差劲

需要多练

楼主:
回1,2楼

我的设计是基于74LS297的,不过不能够锁相,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的CLK=100K,K=4,N=9,我的图是QUARTUS画的,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