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对讲机无线信令的吗?

楼主(2008-05-03):
本人过一段时间准备去应聘一家小有名气的对讲机生产企业,对电路方面的东西已经比较熟了,就是对无线信令不太了解,招聘要求上写着要懂无线信令,因此想自学一下,但是又不知从何入手,哪位高手能提供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网友A:
这方面无统一标准,都是厂家自定的,一般不公开

对讲机信令非常简单,如果你能掌握GSM/GPRS/CDMA之类的操作就是小菜了,无非是特定的码流串,只是资料可能大都是英文的。

网友B: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理解

对讲机目前来说有两种,数字对讲机和模拟对讲机,数字对讲机因其占有带宽过大,目前用户量不是很大,多数情况下说的对讲机是指模拟对讲机。
作为无线信令,在广义上来说,有三种理解,第一是模拟亚音或数字亚音(CTCSS/DCS),如果对方企业是一般的对讲机单机小网络用户,基本上所说的信令就是这企个意思;第二是标准的无线信令,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线信令,如果对方企业是搞模拟集群或数字集群的,应就是这意思,如国内常用的MPT1327信令;第三就是对方通过在对讲机上加收发芯片作成的可以收发数据的信令格式,这种多数是自定义的,一般常用1200bps的ffsk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