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现1米左右的无线感应,最好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8-05-03):
    我想用两个芯片做两个类似感应器的东西,当其相距一米时,其中一个的报警器开始叫。几乎不需要太多数据通信,所以感觉对速率近乎无要求。但需要能控制距离,即比如要求一米,误差最好不要超过30%,请问选择怎样的芯片来设计可以达到上述要求,并且可以控制距离。另外,我想选择射频来设计,请问选用ISM频段中433MHz还是2.4GHz哪个比较好呢?最好有一定的穿越障碍物的能力,不要求穿越墙壁,就有可能一些普通物体。
    目前我自己的想法是用无线单片机,如果是433MHz可行的话就用CC1010,如果是用2.4GHz就用nRF24E1,不知道是否可行。欢迎大家的建议。
 谢谢各位!

网友A:
又是个要做“防丢器”的吧

想批量下稳定可靠同时兼顾低功耗只能用2.4G,24E1可用但太贵。

楼主:
re:chunyang

原来这叫防丢器。的确是作为这个用途,还不知道都有名字了。:)
我是学通信的大三学生,所以比较想把它搞明白。为什么“想批量下稳定可靠同时兼顾低功耗只能用2.4G"?
还有请问,24E1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满足我说的要求的比较便宜的芯片有哪些呢?
谢谢!

网友B:
既然是学生

就用学生的搞法吧,不要计较成本和工艺了,能出一个演示的东西就ok

楼主:
请问那做这样一个东西需要的开发设备主要是些什么呢?

仿真器这些是不是必须要买呢?
我刚接触单片机开发,不是很明白开发平台需要什么样。估计得自己买,感觉学校没有这类的实验让学生做。

网友C:
无线强度测量能做这个

看看这个

楼主:
恩,好办法

谢谢。与我最初的设想不一样。不过的确也能达到目的,估计可能就可靠性差点。

网友A:
学生做实验和做产品考虑的完全不同

    方案应该更灵活些,只要器件易购易焊就行,24E1这样的QFN芯片对没有足够焊接功底的人而言,单焊接就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产品设计要追求的东西在这不需要考虑。

楼主:
当时我选它想的是RF和MCU都在一起了,比较省事

看来结果导致更大的问题呢。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测试距离。6楼的方案好像是利用无线电波的能量随距离衰减然后在接受端看哪一级的能量足够驱动负载来大致知道接收到的能量大小而推知距离,是吗?但我觉得这样容易误差很大。所以想知道是否能通过其他办法,比如某个协议来达到测出大致距离的功能

网友C:
cc2420

底层支持能量计算的, 也是算能量

用2个参照点可知目标点.

我想用无线电测强和侧向的知识做一个不需要参照点的定位的....

一直没时间做...

楼主:
cc2420支持能量运算,那需要搭配怎样的MCU呢?

您能具体解释下如何实现“能量计算吗”,我查了下CC2420的文档,有关能量的只查到它“Programmable output power”
谢谢!

网友B:
还想着用场强定位

唉!!
怎么现在的学生不搞点有意义的事情,成天在这些噱头上钻了

网友C:
你如果做大项目, 我可以介绍你和我老师认识, 不过.

要是项目很小, 我也没法开口....

CC2420有个寄存器读这个值, 我具体不清楚, 不过定位已经做出来到了, 都有视频了,

学术名叫路径损耗, 天线能量, 单位是db. 你在datasheet里搜db这个,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用的是nRF2401, 对CC2420不熟. 不过听老师描述过这个...

一般的FSK模块算能量是对电池电压A/D, 检测电压变化...我们还没实验过....

楼主:
谢谢!

我这个只是自己个人兴趣,课设之类,根本谈不上啥子项目,还是别打扰您老师了:)
的确,我电磁和微波都学得不怎样,所以只是寄希望于哪个单片机把射频模块集成了,并且有这个测距功能,自己主要在单片机上照着文档或协议实现。
那个定位功能我还没找到,如果您有其他有关资料,又不能上传到论坛上,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发到我的邮箱:simonin2062@gmail.com。
当然我还没有具体做,只是在验证可行性。所以麻烦大家畅所欲言。有的时候想法的确太过天真,但需要的就是各位高手能指出哪些太异想天开,哪些可以做,从哪个方向入手。如果还能从理论上解释那就更感激不尽了。因为一直感觉课堂上的东西缺乏实践就理解不深,所以实在需要大家的指点。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目前的现成的zigbee模块有定位功能

但是要有参考点的, 而且是参照点的布置要有一定要求.

要说测距......还真没听说过....

我也想做像<名侦探柯南>里阿里博士发明的那种眼镜, 把目标节点沾于目标物体上, 眼镜上就能显示出距离和方向...

不过以现在我的见闻, 这个还很难...

楼主:
基本功不扎实

还是感到基本功不扎实,准备先放弃这个东东,还是先好好学好书本的理论吧。刚有个教授说帮我找找方案,但我叫他别弄了。先把理论弄扎实,考上研后再多动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