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需要,考虑使用TC35I模块,但发现价格比较乱,能指点一

楼主(2008-05-04):
其实只需要手机发个特定编码过去,单片机通过模块返回一个短消息形式的编码就行了,因为成本比较紧,所以想使用便宜一点的,有没有其他便宜一些的模块,去淘宝看了一下TC35I都是拆机的,是不是淘汰了啊

网友A:
TC35i的用量很大,所以拆机品很多,但仍在生产中

TC35i的性价比较好,做SMS应用方面的高可靠设计优选,当然拆机件是不行的,新品跟正规代理拿吧,价格由量决定,但正规代理不会上什么淘宝、阿里巴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回答,因为一开始试验性质的,所以打算买2个测试一下,相当与零售,一般是什么价格,怕被别人给杀一刀了

网友B:
推荐你用我的现成的吧

TC35,单片机是STC89C516RD+,给我的LED显示屏配套用的短信接收板,用了好几年了,现成的电路,你自己编程就行,如果你单独买模块自己设计电路自己买芯片焊接的话,光是那个TC35的插座就够你费尽的,而且开发周期还长

网友C(2008-06-08):
楼上的大哥,我想要一块

楼上的大哥,我想要一块,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请把价格发到我的油箱:
machealun@2008.sina.com 谢谢!

网友B:
楼上,邮件发过去了

网友D:
量不大就用现成的

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偶么是厂家 ;)

网友E:
好像每块260吧。

网友F:
不用260吧

你以为WAVECOM的啊,SIM300的才150

网友G:
我用过BENQ的M3X,也不错,

网友H:
CM320

如果你用了CM320,我可以偷偷的把相关资料传给你。
我公司用CM320

网友I:
我用的tc35

从网上买的,拆机件,用着不错。80块就能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