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设计中T卡设备的探测与思考

楼主(2008-05-07):
T-Flash(microSD)卡凭借高性能,小体积,大容量,适中的价格迅速在数码市场中普及开来,目前已成为手机中最流行的扩展卡类型。

手机设计中常用的TF卡座有Push和 Hinge两种类型。Hinge型TF卡座需要掀开盖后才能取放,故通常安装在电池下方的主板上,拆下电池后才可放入或取出TF卡。而Push型TF卡座可以侧面取放,通常用于手机侧面开口,可热插拔TF卡的场合;当电池下方空间紧张,无法使用Hinge型TF卡座时,也可将Push型TF卡座安装在内部,侧面取放。

T卡允许热插拔,在卡座带电时也可插入或拔出T卡。为了在带电插拔时,不对卡造成损坏,T卡及卡座都进行了必需的设计来保证。

T卡背面金手指中,电源脚(4,6)比信号脚(1,2,3,5,7)要长0.3mm,卡座中的电源引脚(4,6)也要长于其他信号脚。这样,当卡插入时,可以保证电源脚优于信号脚提前接触上电;当卡拔出时,电源脚比其信号脚晚断电。此举有效保证了T卡热插拔的安全。

T卡的几种探测方法

由于T卡可以热插拔,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主动插拔卡;还可能因为无意的振动、晃动导致T卡松动脱落,这都要求手机界面能及时给用户指示。这要求对T卡是否存在(指电气接触)进行探测。

机械探测 —— 利用卡座中的开关

一种方法是利用T卡的插入拔出的机械事件进行探测,这需要在T卡卡座上设计一种探测开关。存在两种类型的T卡探测开关:常开型、常闭型。相应定义见如下资料

SanDisk介绍了一种常开型探测开关的实现:

T卡卡座有一状态信号连接至处理器(通常作为中断输入),用于指示是否有卡插入,状态信号外部通过电阻上拉到高电平。卡座内设计一特殊开关,一端连接在状态信号上,一端连接到地上。

没有卡插入时,开关是断开的,状态信号为高电平;当有卡插入时,开关接通,状态信号与地信号导航,状态信号变为低电平。根据状态信号的电平变化即可知道是否有卡插入。

T卡卡座内的特殊开关由机械弹片A和弹片B组成。没有卡插入时,两弹片是不接触的,相当于断开;当有卡插入时,挤压弹片B并与弹片A接触,开关接通.

需要指出的是,TransFlash规范并没有规定卡座必须有探测开关,更没有规定探测开关的实现方式。因此在电路设计时,必须查询所用卡座的规格书,了解其探测开关的实现方式,根据处理器中断电平的要求,灵活处理。

电路检测 —— 利用CD/DAT3

在T卡内部,CD/DAT3(第1脚)信号上有一上拉电阻(50Kohm),可用于卡的探测。在数据传输期间,CD/DAT3作为数据线使用,此时处理器应该发送特定命令(ACMD42)将此上拉电阻disable。

MTK的MT6226型基带处理器即可实现这样的探测功能,图即是其手册中给出的推荐电路。但该设计需要在电路板上设置一电阻,并且需要利用电子开关对电阻与CD/DAT3信号线的连接进行通断控制。由于此设计比较复杂,笔者了解到很少有厂家使用这种参考设计。

软件探测 —— Timeout

处理器对T卡发出相应的命令,T卡应给予相应的回应。如果响应时间超时(Timeout),则可能T卡不存在或T卡损坏。利用软件Timeout探测T卡是否存在,需要浪费一定的资源,且反映时间明显落后于前两种方法。

实际产品设计中,应该综合利用以上的探测手法。试想,如果只利用机械探测,用户插入一张厚纸片,是否也会触发界面提示T卡插入呢?提示T卡插入,至少应该是在检测到T卡插入,并初始化成功后才能进行。

Hinge型T卡的探测

 Hinge型T卡一般需要取下电池后才能取放,因此不存在热插拔的问题,且Hinge型T卡卡座也没有机械探测的装置。手机的部分资源无需T卡也可执行,因此用户开机时,如果没有安装T卡,界面无需提示用户T卡不存在。而当用户进入一些必须T卡存在才能执行的资源时(比如音乐播放、照相),手机可利用电路探测或软件探测机制判断T卡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应提示用户插入T卡。

对于必须取下电池后才能取放的Push型T卡,也符合上述讨论

Push型T卡的探测

对于手机侧面开口的Push型T卡,由于用户热插拔T卡事件的随机性,探测问题要复杂一些。

用户在使用无需T卡即可执行的资源时,T卡插入拔出,界面应该不给出提示,否则会影响用户目前资源的使用。

而当而当用户进入一些必须T卡存在才能执行的资源时(比如音乐播放、照相),手机可利用机械、电路、软件等机制判断T卡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应提示用户插入T卡。

如果用户立即插入T卡,则也应立即给与相应提示。如果用户在资源执行过程中,突然拔出T卡,界面也应立即给出相应提示。

由于Push型T卡一般都带有机械探测开关,故利用机械探测方式,可最迅速的知道用户插入和拔出卡的事件,及时提示用户。

 相关链接:http://www.rd3721.com/tech/info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