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搞 无线通讯模块 提一个天真问题~

楼主(2008-05-28):
有一套项目 是无线测温系统 用的是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 叫 安美通 的无线发射模块 芯片是ADF7020
现在想把测温终端的无线发射模块改成 CC1100的模块

我的问题是 能不能调整CC1100模块的参数,让他俩匹配起来 可以互相通讯。只想知道能还是不能。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能

这些并没有一个统一通用的标准
除非,ADF7020和CC1100都只是作为调制解调器而工作,且调制方式一直,才有可能在自己做协议的基础上完成你说的工作

网友B:
无线通讯

  感觉还是自己设计一个比较好,可以请教一下高手,具体讲一下功能,大家给个方案

网友C:
CC1100内部都做过便解码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搞了好多次,CC1100的功能寄存器好急十个能,试的我都吐血了,放弃他两通讯了,直接CC1100通讯~~~~
又有问题了CC1100和其他CCxxxx能通讯么?呵呵

网友D:
应该同型号间通讯

    不是非常了解芯片的细部功能和操控方法,不要贸然企图在异种芯片间实现互相通讯,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间也要慎重,关键是你对器件和相关技术的理解深度。

网友E:
你弄好了没

   你弄的很新颖阿,为什么要无线测温呢

网友F:
应该可以!

如果把CC100和ADF7020的工作频率,调制方式,调制频偏,接收带宽设置成一样的话应该可以通讯,但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应该不是很好,没有相关设备的话,这些设了你也不知对错,所以这样做还是没什么意义

网友G(2008-08-15):
RF IC 的特点

RF IC 的特点,如果调制方式,调制频偏,速率等等相关指标,你能做成一致,能实现不同RF IC互通,但如果是模块,协议层不一样,模块之间就不能互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