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跟电脑通信

楼主(2008-05-29):
单片机跟电脑有哪些通信方式?我只知道一个串口通信,我现在在写论文,想写下各种方案的比较,但是查不到具体点的资料,高手帮忙

网友A:
太多了

    任何形式的通讯及IO接口都行,串口、并口、以太网、USB、1394、AT总线、PCI总线、ATA接口、SATA接口、各类无线接口等等……总之,所有计算机与外界设备交互的方法在MCU系统上都可以实现,市场上也都有相应的成品设备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