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完整的802.11b/g协议

楼主(2008-06-03):
准备开始搞IEEE802.11B/G驱动. 找了些802.11的规格书. 发现不是很全.
请问哪里有完整的802.11b/g协议.

网友A:
IEEE 802.11b

IEEE 802.11 Task Group b于1999年年底底定IEEE 802.11b标准,以直序展频(又称DSSS;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做为调变技术,所谓「直序展频」是将原来1个位的讯号,利用10个以上的位来表示,使得原来高功率、窄频率的讯号,变成低功率、宽频率。另外一方面,802.11b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1Mbps,频段则采用2.4GHz免执照频段。
IEEE802.11a
IEEE 802.11a由于传输速率可高达54Mbps,将可使用在更多的应用中,因此被视为下一代高速无线局域网络规格,802.11a选择具有能有效降低多重路径衰减与有效使用频率的OFDM为调变技术,并选择干扰较少的5GHz频段。
IEEE802.11g
由于下一代规格IEEE 802.11a与目前的802.11b规格之间,频段与调变方式不同使得其互相之间不能够相通,已经拥有802.11b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在 802.11a设备问世之后就立即购买;而802.11g就是为这段过渡时间所发展的规格,它建构在既有的IEEE 802.11b实体层与媒体层标准基础上,选择2.4 GHz频段、传输速率较11Mbps高,让已拥有802.11b产品的使用者能够以802.11g的产品达到一个速度升级的需求。目前IEEE 802.11g主要有两家公司具备在竞争标准的主导权,一家为Intersil,以OFDM为通讯技术、传输速率到36Mbps为诉求;另一为TI,以 PBCC为通讯技术、传输速率达22Mbps为诉求。目前IEEE 802.11g工作小组对Intersil的解决方案有较大的兴趣,Intersil胜出的机率相形之下也大了许多。

楼主:
完整的协议要向IEEE组织购买. 哪里有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