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光纤做RS485通讯

楼主(2008-06-05):
产品原为RS485接口,现要将双绞线改为光纤,不知需哪些配件,用单模还是多模?需几芯光缆?另外还需哪些东西?望内行指点。

网友A:
用光纤就不需什么485了

买成品光端机,串口接口的单模产品即可。

网友B:
不用买光端机,有TTL的光模块,多模的就可以了

自己画个接口电路,想简单也行,有现成的转换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