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模块替换

楼主(2008-06-05):
我们以前产品上用的MC55模块,现在用量比较大了,想换一款便宜一点的模块,是用在电力设备上,要求24小时工作不出故障,请教用什么型号的来替代比较好?

网友A:
很多选择啊。

Wavecom q2406,sim300,TR800都可以。有问题可以到www.51networks.com留言。
 相关链接:http://www.51networks.com

网友B:
用sunlink Q24 可以不要外挂mcu

网友C:
目前用华为的比较多,反应也不错

网友D:
就含协议模块来说,MC55性价比不错

网友E:
sim300

我用的sim300拆机件,一直不出问题,是难免的,我是过断时间就检测模块是不是死机,死机的话重启模块。sim300 网上买的100元左右。

网友F:
有谁用过华为的GTM900B?

上传和下载的速率如何?测试了一下,好像比MC39I慢些。

网友G:
中兴的

较好

楼主(2008-07-07):
以前用化为的出过问题,现在中兴的在小批量试用,

SIM100反映问题比较多,Sim300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改进没有?

网友F:
华为的出什么问题?能否说说?

网友H:
Re

建议大家使用Telit GC864-Dual 模块,该模块性能稳定并且很多电表厂已经开始批量出货。

网友I:
......

留个名字,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