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讯

楼主(2008-06-09):
(无正文)

网友A:
开发环境不一样~~~

楼主:
开发环境不一样?

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接受程序
直接用在与PC通讯的单片机中,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我还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A:
这个...一些基本概念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PC跟MCU通信可以有多种途径,例如串口、并口、USB口、网口等等等,不同的接口协议不一样。
至于上位机软件,开发环境也有很多,例如VC,VB等等,不同的开发环境也有差别。

楼主:
谢谢耐心讲解^

我是通过232串口通讯的,也很简单,只用到23两根线实现收发
我现在的问题在下位机,单片机接收不对

网友A:
那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

你这个图应该使用交叉串口线。

楼主:
是的,使用交叉串口线

这个使用的是单片机的串口1,把它的中断优先级设成高于串口0的优先级时,**,正确的不能再正确了;
但是,串口0就不正常了
不是两个串口比择其一才工作吧,我要用两个口啊,都得用的啊~~~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p89lpc952,不清楚,好象问题全被我遇到了,还请大家耐心一点哦

网友C:
各串口有其专门的标志

要分别处理

楼主: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两个串口肯定是分别处理的嘛

网友B:
把你程序贴贴

把你程序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