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存储数据

楼主(2008-06-10):
目前有一个清华紫光1G的U盘,电脑可以识别,但打开后可用空间为O,格式化无法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只能说明控制器和USB接口的部分是好的

存储区或者存储区与控制器的接口部分已经损坏。

网友B:
换一个RAM

到电子城,换一个芯片,二十元左右.

网友C:
清空就可以吧

先低格哦。不行了就卸下芯片在清空机上清空一下哦

楼主:
卸那个芯片可不是简单的事啊

卸那个芯片可不是简单的事啊

还有什么招没啊,楼上的各位高人

网友D:
去下清华紫光的U盘驱动试一下

网友E:
尝试

用U盘的格式化的公共区一和公共区二把已损坏的存储空间隔离开来.

楼主(2008-08-05):
问题发现了

奶奶的换个读卡器就OK了

网友A:
U盘要读卡器?

你管什么叫U盘啊?

网友F:
楼猪有点变态哦U盘和SD卡都分不清

修过几个U盘 能识别 但是打不开盘符 也无法格式化
换12M晶振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