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E58双串口通讯

楼主(2008-06-19):
我用华邦77E58写双串口程序,串口0和上位机通讯,串口1和下位机通讯;现在串口1和下位机的通讯正常,但是串口0和上位机的通讯有时候不正常,就是连续正常运行几天后串口0有时候会突然中断了,再也读不上数据,要通过重新上电或单片机复位才能恢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414405785.rar

楼主:
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请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4145531533.rar

网友A:
复位能恢复正常说明是编程或抗干扰设计方面的问题

后者也与编程有关,受扰后如果只影响某个串口说明相关处理不完善,但无论是前述何种原因,检查你的程序吧。

楼主:
要说程序处理的话,我的程序就是两个通讯中断,而且通讯设置是华邦代理商提供的。这种现象是偶然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运行正常。有什么办法来检测吗?如果是干扰的话又是什么干扰呢?

网友A:
没有立杆见影的办法

程序中某些变量没有处理好,注意,良好的编程习惯是,不论程序在任何地方跑飞,所有变量仍然都是可控的,这样程序执行就不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B:
可能两个串口中断产生了冲突,使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