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RF905在发送时,其电源电压跳变?

楼主(2008-06-27):
我是用LT1117-3.3芯片作为NRF905供电。
出现的情况是:没发送时,NRF905的电源电压稳定在3.3V,并能正确接收;当CPU控制NRF905使其发送时,NRF905电源电压在发送的瞬间跳变到3.8V,这样就经常发送不成功,即使发送成功了,其发送功率也非常的小(NRF905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应为为1.9V-3.6V)。
请高手赐教:这种跳变是否正常?发送功率小是否是由电源跳变引起?应该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A:
电源芯片或电路有问题

查电路及是否假货

楼主:
是电源的问题吗?

我做了两个模块,其中一个是刚才说的情况,另一个从发送前的3V跳到发送时的3.3V,但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想在LT1117后面加一个4148将其电压降低

我想在LT1117后面加一个4148将其电压降低,结果发送时,NRF905的电压跳变到4V多,我彻底崩溃!!

网友A:
1117是稳压电路,看看你的都成什么了

电路错误的可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