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多机通讯中的怪现象

楼主(2008-06-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软件中有错误所致

楼主:
部分通讯协议

这是主机串口通讯部分函数*/
void txslave(uchar slave,uchar mmd,uchar *td)
{  uchar idata verify,i,rev_len;
   EA=0;
   TB8=1;
   send_byte(slave);//发地址
   if (waitnms(2))return;
   if(SBUF!=slave ) //判回应
    {send_byte(0xff);return;}
     TB8=0;
     DOG=~DOG;
    // dlynus(1);
这是从机的串口中断部分程序
void com_intprog(void) interrupt 4  //接口程序
{ uchar verify,comm,snd_len;
        uchar i;
      if(RI)
      { RI=0; //EA=0;
        comm=0;
        if(RB8!=1) goto exitt;
        if(SBUF!=slave)  goto exitt;
         dlynus(4);
         send_byte(slave);
         SM2=0;
         TX=0;//TB8=0;
        if(waitnms(2)) goto exitt;
        if(SBUF==0xff) goto exitt;